STM32 USB使用DMA读取分组缓冲区数据

楼主(2011-12-19):
请教各位大侠,STM32的USB分组缓冲区中的数据,不知道能不能使用DMA的方式来读取和写入,STM32的USB缓冲区是一个双端口的RAM,CPU一端需要使用32位方式访问,但USB模块一端使用16位方式访问,每个USB模块中的地址*2才能对应到控制器中的实际地址,这样每四个字节地址空间后两个字节地址空间是空的。而存放用户数据的数组是字节形式的,在将用户数组数据转移到分组缓冲区的时候,DMA设定不知道需要怎么处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这段USB分组缓冲区不能使用DMA传输数据。

楼主:
香主,那使用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模式也不行了。

网友A:
香主,那使用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模式也不行了。
引用 楼主:

不行! 因为USB的缓冲区不在DMA控制器能够操作的地址范围内。

网友B:
存储器到存储器的传输模式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