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土壤水分的电路

楼主(2011-12-19):
(无正文)

网友A:
搞单片机写软件,成本比他低多了

网友B(2013-02-05):
应该是个云芳

网友C:
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D:
探测土壤水分,如果土壤的成分固定,所含水的成分也固定,测量电导率即可,常规的电路就ok

如果你要探测户外某一块土地的含水量,就很难了。天上下的雨,成分差别很大。有没有污染,有没有打雷成分都不一样。这时侧电导率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