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我最近搭了一个驱动70V,35W电机的电路,图如下:

供电后电机两端电压只有10V,不知那块出错了,各位朋友帮着看看,看哪儿错了,该怎么改?

网友A:
图片是个叉

网友B:
图片点"高级回复"上传后插入

网友C:
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贴图,在主题贴中可以直接操作,在回帖中需要先点击“高级回复”。

网友D:
楼主莫非自己能看到图?

楼主:
对不起大家了,第一次用!

网友E:
图太小了,看不清。不过电路结构是不可行的,上臂的MOSFET需要80V以上的驱动电压。
如果不需要调速,只是开关和换向,可以用光耦进行电平转移。
如需调速,考虑用IR的专用驱动芯片IR21XX系列。

网友F:
MOS管打不开啊 …………
用电荷泵试试

楼主:
10# q331513266 能不能详细说说?MOS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需要调速,只是换向,大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上下臂都用NMOS。

网友F:
NMOS打开的条件,G极电位比S极电压高VGS  ,你驱动信号5V,能干啥……

网友E:
按你原来的图,作最少的更改:
  1. Q5、Q6改为PNP管
  2. 更改一些线路连接
  3. 增加一路82V电源
至82V电源可通过多种方法获得:
  1. 独立电源变压器
  2. 系统电源变压器有剩余绕组,通过倍压、降压或分压获得,或有12V绕组,与原有70V电源叠加获得。
  3. 在原有的15V电源中,增加电荷泵电路,配合70V电源获得。

82V电源需求电流很小,十几毫安足够了。
MOSFET的GS间一般要加18V稳压管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试一试!问一下为什么要用82V电压!可以告诉一下你怎么算出来的吗?

楼主:
14# q331513266 谢谢帮助!图上不清晰,我用的是15V驱动!

网友E:
若希望MOSFET饱和导通,需要在其GS极间施加大约9V~18V左右的电驱动电压,才可以获得较低的Vds压降,避免MOSFET耗散功率过大以致损坏。
既然饱和导通时源极输出接近电源电压70V,这就意味着栅极电压需要比源极70V高9~18V,这就是需要增加一个82V电源的原因。
当然82V不需要很精确,79V~88V范围内都合适。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问题解决了!

网友G(2012-03-15):
如果输入信号同时为高,会不会烧坏nmos管啊?

网友H:
咋觉得这个电路很容易烧MOS,没有续流二极管啊?全靠mos 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