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放大电路的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2-19):
小弟不才,最近在研究功率放大电路,遇到一些问题。1、加入差分放大级有什么好处呢?
2、恒流源负载是干嘛用的呢?
3、Re7 Rc8是干嘛用的呢?可以不加么?
4、偏置电路是为那个模块提供的呢?

另外,C1 RB2是干嘛用的呢?不加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1、加入差分放大级有什么好处呢?3、Re7 Rc8是干嘛用的呢?可以不加么?
答:稳定放大器直流工作点。可以不用。不过这样一来直流工作点稳定性大大降低容易受温度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2、恒流源负载是干嘛用的呢?
答:增加放大器开环增益。

4、偏置电路是为那个模块提供的呢?
答:图上不是标明了吗?

楼主:
1、加入差分放大级有什么好处呢?3、Re7 Rc8是干嘛用的呢?可以不加么?
答:稳定放大器直流工作点。可以不用。不过这样一来直流工作点稳定性大大降低容易受温度或其他因素的影响。

2、恒流源负载是干嘛用的呢?
答 ...
引用 网友A:

C2 C3 C4是干嘛用的呢? 可以不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