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下图的LM358做恒流源,能实现吗

楼主(2011-12-19):
这图是由DAOUTA输入,经A片运放同相端,通过达林顿管TIP142,然后经B片运放,回到A片反向端进行比较。28V电压接负载RL,提供电压保持TIP142一直导通,R7为采样电阻,由ADIN读值。这图能行吗?

楼主:
各位大虾,急救啊!!!

网友A:
怎么高手都不出手

网友B:
应该可以,但具体参数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照理单个运放就可以实现了。要我来做的话,直接把R3的左端接到LM358的2脚,同时原来接在3脚的输入信号用一个电位器分压一下再接到3脚,这样基本上也就可以了,下面那部分电路意义不大。

网友C:
电阻的参数不太好确定

网友D:
同意5L的观点,多用的运放容易产生不稳定。
如果想调整电流大小,在运放输入分压就可以了。
另外,电阻的实际参数需要调整,R2似乎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