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3路电源的隔离?

楼主(2011-12-19):
为防干扰,我想把系统的单片机部分、A/D、D/A 三部分通过光耦完全隔开,但是三部分的供电怎么解决好呢?
     我原来是用PI的芯片做的开关电源,用三个独立绕组为三部分供电,但按PI推荐方案,要求在每路和开关变压器的原边都加个Y 电容。但是这样一来,三部分还隔离吗?
     怎样才能做到三部分隔离呢?

网友A:
应该有专用的模块

网友B:
1.还是隔离的
2.参考一般的数字信号通道光电隔离即可实现三部分隔离
3.采用AD公司的ADUM540X之类的数字隔离器,电源配置可以实现极大的简化

网友C:
三路电源互相隔离用双路隔离输出的电源模块不就可以吗?
国内模块电源厂家基本上都有做双路隔离输出的DCDC模块
隔离输出的两路加上输入极那一路 刚好三路

楼主:
成本控制要求高, 我想定做个1W的工频变压器,2个独立的输出绕组做A/D和 D/A的电源

网友D:
是否考虑做个红外线发射与接收方式,是否或简单点,成本也低

网友E:
用独立输出绕组可以,而且功率很低,完全可以做成开环的,用一个3842之类的做驱动,输出用LDO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