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滤波

楼主(2011-12-19):
现在正在做一个光点检测的电路,由于信号属于微弱及的,发现开关电源的高频谐波,大概在600khz,对电路的输出有一定的影响,因而想设计一个电源滤波电路,一时没有好的方案,就想用一个C1LC2(即π型滤波器),但不知道参数该怎么定,整个班子上没什么大功率的器件,用的比较多的是运放,和仪表放大器,功率最大的应该是avr的单片机了,我就想知道电感如何选,两个电容的值怎么定,是按截至频率计算后,选成一样的么
希望广大朋友指点,或者推荐一个好的滤波电路

楼主:
C1连的是电源

网友A:
去论坛有

网友B:
最好别用电感,因电感可能受开关电源散发出杂散磁场影响,使得滤波后纹波比滤波前更大。
若你的电路板与开关电源位置压降确定,则需要实际测量滤波后的纹波,同时改变电感的方向,以纹波最小来确定电感的安装位置和方向。
如果电路板距离开关电源较远,确信电感不会受杂散磁场影响,则可以使用电感。
元件数值,应该使谐振频率远远低于你要滤除的频率,同时兼顾体积、成本等等。

楼主:
论坛个地方有  我新来的 板块不太熟悉
开关电源是买来的商业电源  通过导线引到板子上的  距离不算很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