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emory ip的生成

楼主(2011-12-19):
我的代码中有好几个几k大小的ram,都是一样的ram,我用core generator生成之后,会有一个.v的代码文件和网表文件,问题是我可以用.v文件中的ram模块去实例化几个相同类型但名字不一样的ram吗?求指导~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帮帮我呀

网友A:
可以的,完全可以。只需要代码中使用的时候例化的名字不同即可。

楼主:
真的吗?那网表文件用一个就可以了是吗?
但是我生成rom 的时候需要向里边添加初始信息,显然不同的rom里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求进一步指导~~

网友A:
那就不行了。兄弟。

网友B:
ram是可以的,ROM需要有初始值,肯定是单独的了

网友A:
;P我都回答了,你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