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3程序不正确,请高人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1-12-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ad7753_din=P3^0;
sbit ad7753_dout=P3^1;
sbit ad7753_sclk=P3^2;
sbit ad7753_cs=P0^3;
void ad7753_write1byte(uchar dat);
uchar ad7753_read1byte(void);
void ad7753_write(uchar reg,uchar *pnt,uchar cnt);
void ad7753_read(uchar reg,uchar *pnt,uchar cnt);
void delay(void);
uchar table[2]={0x00,0x08};
uchar result[4];
void main (void)
{
ad7753_write(0x0a,table,2);
delay();
ad7753_read(0x0a,result,2);
delay();
while(1);
}
void ad7753_write1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ad7753_sclk=1;
  _nop_();
  if(dat&0x80!=0)
  ad7753_din=1;
  else
  ad7753_din=0;
  ad7753_sclk=0;
  dat=dat<<1;
  _nop_();
}
}
uchar ad7753_read1byte(void)
{
uchar i,bb=0;
for(i=0;i<8;i++)
{
  ad7753_sclk=1;
  if(ad7753_dout!=0)
  bb=bb&0x01;
  _nop_();
  ad7753_sclk=0;
  bb=bb<<1;
  _nop_();
}
return bb;
}
void ad7753_write(uchar reg,uchar *pnt,uchar cnt)
{
uchar i;
ad7753_sclk=0;
_nop_();
ad7753_cs=0;
_nop_();
ad7753_write1byte(reg&0x80);
for(i=0;i<cnt;i++)
{
_nop_();
ad7753_write1byte(*pnt++);
// *pnt++;
_nop_();
}
ad7753_sclk=0;
_nop_();
ad7753_cs=1;
}
void ad7753_read(uchar reg,uchar *pnt,uchar cnt)
{
uchar i;
ad7753_sclk=0;
_nop_();
ad7753_cs=0;
_nop_();
ad7753_write1byte(reg);
for(i=0;i<cnt;i++)
{
delay();
*pnt++=ad7753_read1byte();
// delay();
}
ad7753_sclk=0;
_nop_();
ad7753_cs=1;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1;a>0;a--);
}

写进0x0a寄存器之后,读取结果总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帮我看一下,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