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19):
前端AD602没画出,这是AD602输出端接得一段电路,200KHZ的信号,是小信号!请问这样接有什么用?求解答!~~

网友A:
滤波器,带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接能达到带通滤波器的效果吗!为啥子输入100HZ,输出也有100HZ,输入1M,输出也有1M的信号呢,我是按其谐振确定中心频率200KHZ的~

网友B:
调整电感L1的大小,当谐振频率为设计值时候才行

网友C:
有电阻才可以带通的

网友D:
to 3L:

线性电路,输入是什么频率,其输出当然也是那个频率,否则成混频了(非线性电路)。

这是个LC串联谐振选频电路(窄带通)。当输入多个频率的信号时,其会在其中选出谐振频率附近的窄带信号。

网友E:
其实就是在带内,信号的衰减小,带外,衰减大。
条件是后端有一定的输入阻抗,如果输入阻抗很大,就没有作用了。

网友A:
有电阻才可以带通的
引用 网友C:

NO,带通带阻  电阻不是必须的

网友F:
明显的LC谐振回路 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