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器件的焊盘越大,产生的分布电容越大吗?

楼主(2011-12-19):
(无正文)

网友A:
平行板电容器的公式翻出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公式 可以看出,面积越大,电容越大。

那就是说 尽量保证贴片焊盘的面积小一些,对吧

问题是: 若把背面的地扣除掉了,贴片焊盘对应的那一面没有金属了,此时就没有分布电容了?

网友B:
你要做多高频率的,在乎这一点电容?
如果真是高频的,焊盘背面恐怕必须是地,哪怕是增加点对地电容

楼主:
背面是地,但我想把对应此焊盘的区域 挖掉,这样不就减少电容了吗

网友C: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D:
没有几百兆以上的频率考虑这些都是没影的事。一般都是先把功能实现了,遵循简单的、基本的、人所共知的布线规则就OK。

也许我们都喜欢娶嫦娥做老婆,可惜我们都知道做不到,只好在身边凑合一个,甚至明知道她不是李冰冰、**。

网友E:
焊盘大小主要考虑的是贴装工艺的影响
你这考虑对低频完全没用
高频也没必要考虑

网友F:
0.2以下的孔没得问题,背面过孔要盖油,0.3有点玄了,0.4就恼火了,可能虚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通过公式 可以看出,面积越大,电容越大。

那就是说 尽量保证贴片焊盘的面积小一些,对吧

问题是: 若把背面的地扣除掉了,贴片焊盘对应的那一面没有金属了,此时就没有分布电容了? ...
引用 楼主: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两根并行线直接还有分布电容呢
需要考虑多少是你需要多少分析精度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