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说法:贴片焊盘上打过孔,对高频应用的场合有好处

楼主(2011-12-19):
这种说法是为什么呢?

在贴片器件的焊盘上 打过孔了,岂不是把贴片器件 弄成了 普通引线器件了?相当于直插管脚了。  不知道为何在高频应用场合有好处。
应该是明显增加了分布电容啊,过孔。

先不讨论 可以节省空间,以及有过孔容易导致虚焊的问题。

网友A:
减短路径,减小分布参数影响。还有一种说的是地平面间的过孔。

网友B:
你要在0603的焊盘上打过孔,高频有没有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做起来麻烦肯定是有的

网友A:
尽量贴近就OK了,过孔盖绿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孔盖绿油为了什么?
有减少分布电容的作用?

楼主:
哦,你的意思是 过孔尽量离焊盘近就行了。上绿油 为了防止 过近 ,焊盘的锡 流到过孔。对吧

还有,在焊盘上打过孔,岂不是成为非表贴, 而是直插了?dip

网友C:
楼主, SMT器件有插脚吗?
盘中孔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是通孔

网友D:
贴片 焊盘过孔,不能用大孔,否则贴片就麻烦了。  尽量靠近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样如大家讲的可以减少分布电容,一般主要用于最短路径联通板层内部的信号层、电源层、地层,这样可以减少EMI问题 via 与 through hole的尺寸还是有差异

网友F:
俺第一次听说,路过学习

网友G:
有点道理,但这样做的话,SMD时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有点道理,但这样做的话,SMD时可能有问题

:)

网友I:
打微小孔然后背面塞绿油。

网友J:
这个问题涉及到PCB工艺了

网友K(2012-07-04):
回复 楼主:
我在四层PCB中也是盘中孔,结果在领导看了之后就不同意盘中孔,所以我又改了一遍。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么多,好像有些乱。

网友L:
焊接容易漏锡,需要塞孔,加工费贵,当然对信号有些好处,频率不太高不用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