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跪求一看,这个图片中的两个东西

楼主(2011-12-19):
其中除了能看见的空调还有另外一个设备,这个是控制空调的,具体名字不是简单的遥控器,因为它还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发送命令,请高手告诉我那具体叫什么,或者网上有制作那玩意的方案吗?

网友A:
...能联网的遥控器?

网友B:
看的不太清

网友C(2012-06-04):
下面那个小盒子可能有个红外发射,外界通过网络可以控制空调;

网友D:
这么像,难道就是我的产品……:lol
没什么型号,就是通过串口(RS232/RS485/干接点)控制空调开关机,喜欢什么型号都可以给你丝印上

网友E:
原理是内部有一个红外接收和一个红外发送,先把买来的空调遥控对着它按几下,开机、关机、几度什么的呀。然后就可以通过有线无线的东西控制了,一般在智能家居里面用的多。除了远程控制的元件外,成本就几十块,批量如果是串口控制的,20元以下基本可以做好还包外盒。

网友F:
20 块钱 这么便宜    估计是成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