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动转换电路

楼主(2011-12-19):
从别人那里看的电源自动转换电路如图所示(上不了图,见附件),但是我觉得那2个mos管仅仅起2个二极管的作用,一个导通钳位另一个截止,那为何不直接用2个低导通压降的二极管呢?不解

网友A:
那为何不直接用2个低导通压降的二极管呢?也不解

网友B:
mos管导通电压降比二极管底。

网友C:
MOS截流能力强,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压降比二极管低

楼主:
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电源切换电路,谢谢

网友D:
MOS管的导通压降可以比二极管低的多,大电流或压降敏感以及低功耗设计中自然就多采用MOS管了。至于更好的切换电路,常规条件下,用MOS管已经是最好的了。

楼主:
实际上我觉得仅仅只用了MOS管DS端的二极管,实际MOS管并没有导通,

楼主:
而且我量过二极管导通后压降仍为0.3V

网友E:
正需要这样的电路

网友:
实际上我觉得仅仅只用了MOS管DS端的二极管,实际MOS管并没有导通,
引用 楼主: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