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问题

楼主(2011-12-19):
使用5402接flash与sram,地址数据线不加buffer可以么?

网友A:
这个真可以

网友B(2014-08-31):
可以,我的就是

网友C:
说白了,buffe的作用也就是把数据线上的信号放大,数据总线会对信号有一定的衰减,所以如果你不用也无所谓了。

网友D:
这个肯定是不需要加的  啊
只要电平匹配酒可以 啦

网友E:
这个不需要多加考虑了,具体就要看你的线的材料 和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