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锂电管理芯片的充电电路可用于充镍氢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2-20):
不可以的,锂电是3.7V的,镍氢电池是1.2V的.

网友B:
应应急是可以的,做产品不保险
锂电充电管理IC 输出电压是4.2V 截止于4.2V 对锂电充电
单颗镍氢电池充电电压1.4V 可以三颗串联冲的。

楼主:
不可以的,锂电是3.7V的,镍氢电池是1.2V的.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是3个1.2V串联起来的电池包

楼主:
应应急是可以的,做产品不保险
锂电充电管理IC 输出电压是4.2V 截止于4.2V 对锂电充电
单颗镍氢电池充电电压1.4V 可以三颗串联冲的。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隐患哦?

网友C:
有什么隐患哦?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和锂电池  两者充放电电压不同 标准电压不同
使用可以 ,做产品:锂电池管理芯片参数符合锂电池特性,不适合镍氢电池。
比如:镍氢充电保护电压1.5V  锂电池管理芯片过充保护电压为4.3V   这里用三节镍氢串联得到保护电压也比保护电压高0.2V  如果直接使用锂电管理芯片  会造成镍氢充电不满

网友B:
明显是充不满的。
5# 鸟鸟

网友D:
试验过3节镍氢电池串接用锂电充电管理芯片来冲,能冲,但充不满,做产品的话方案不可行。

楼主:
充是充不满,我想知道锂电的先恒流后恒压的充电方式能用于镍氢吗?
或者说两种电池的充电过程是不是一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过程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镍氢电池的充电电压一般在1.45V左右,这样就很难充满电.

而且你还要考虑的就是充电时的充电电流,镍氢电池的充电方式一般的是采用脉冲充电的.

楼主:
不用脉冲也没多大影响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电流充电时电池温度会比较高,用脉冲主要是不会让温度过高.

网友E:
用脉冲还有去极化作用,有CPU的还可以穿插检测电压、内阻功能

网友F:
不可以  ……镍氢充电麻烦些

楼主:
那么,锂电能不能用脉冲方式充电?

网友G:
不可以吧?

网友E: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