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问题比较多,红外发射管

楼主(2011-12-20):
我看资料上有写的红外发射管是电流驱动的,电流越大,发射越好,但他又规定了最大功率。那么是不是电压不能太高。
(第一次什么都不明白)我的具体问题:
1、想用12v 电源 考虑到上面的问题,想改成5v电源。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出了问题,请兄弟们点播点播。
2、一般的红外发射管工作电流都可以100ma吗?

楼主:
顶一下,等人

网友A:
等待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B(2013-05-20):
红外发射管的话一般的都是50.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佰鸿的我就知道。

网友C:
可以100mA,增大功率还可以用两只以上的管啊

网友D:
提高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