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蜂鸣片&扬声器区别

楼主(2011-12-20):
(无正文)

网友A:
微型扬声器>蜂鸣器>蜂鸣片

网友B:
微型扬声器 最好
好听还要看你的音源的 如果是简单的歌曲 扬声器最佳 如果是“嘀嘀”声那就蜂鸣器和蜂鸣片。看你布局空间

楼主:
我只是用作报警音,蜂鸣器的声音会不会单调刺耳

网友B:
不会的,这个你调节下PWM 即可

楼主:
LS说的是无源蜂鸣器吗

网友C:
声音当然是扬声器最好,蜂鸣片则最便宜,至于蜂鸣器的声音是否刺耳取决于你采用的蜂鸣器类型和驱动方式。

网友D:
蜂鸣器,蜂鸣片和微型扬声器,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扬声器就是喇叭,蜂鸣器一般等同于固定振荡频率的喇叭,蜂鸣片就是蜂鸣器中的那个金属膜体

楼主:
请问蜂鸣器是无源的较好还是有源的较好呢

网友E:
报警音:就是蜂鸣片(加腔体)了,高压声音很大的

网友F:
蜂鸣器和喇叭最大的区别是喇叭的频率响应要比蜂鸣器好得多,蜂鸣器只在一个很窄的频率范围内电声功率转换比较高。蜂鸣片也一样,但比蜂鸣器更省电,体积更小。

网友G(2012-06-11):
报警音,用蜂鸣片或者蜂鸣器,看要多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