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电压信号抬升电路

楼主(2011-12-20):
交流电压信号,已经处理为标准正弦波,波峰与波谷为+-2.5V。
现在想将该信号整体提升2.5V,来到横轴之上。
基本思路是,前端用电压跟随器隔离信号,然后用加法器将交流信号与+5V分压得到的直流+2.5V叠加,得到预期波形。

现在用示波器测,发现电压并未抬升,还是正负的正弦波,不知为何,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re LZ:

输入为正负2.5V的信号,后面为增益2的同相放大器,信号幅度放大至5V而直流偏置在2.5V,显然还会出现负电压(-2.5V)。

楼主:
多谢2楼,那在现有的电路基础上,该如何修改实现交流电压整体抬升呢??

网友A:
to 3L:

按你的意图,只要将后面的同相放大器改成跟随器即可。

另外,前端的跟随器可以省略。

楼主:
好的,我改一下,再试试,多谢HWM兄!!!

网友B:
同意HWM,,提高电平其实用电容和电阻适当耦合加一个跟随器就行~~

网友C(2013-12-14):
输入电容后面加一个对地电阻1M欧姆就够了。

网友D:
注意直流偏置。

网友E:
跟随器的输入偏置有问题.

网友F(2017-05-08):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改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G:
不必理会输入强度,也无须增加直流电压偏置。
要求二极管结电容小,运放速度快。

罗宾逊电路。正解。

网友H:
方法很多。总的来说直流偏置

我也出不来结果
兄弟,你这个电路我咋出不来你这个结果

网友G:
楼主想一想罗宾逊电路。

网友G:
或者采用附件的萝卜孙电路,正弦波、调幅波都能用,不过幅度衰减。

网友(2018-06-12):
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我觉得我和楼主电路类似,但输出给霍尔传感器的电压很小,而且谐波很大,不知道什么地方把信号缩小了,谢谢大神们了。(我的输入交流信号不大,幅值5~10V,当前测试输入是3.3V)

网友I:
可以试下把R8改为0R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下把R8改为0R

本人愚笨,能不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下把R8改为0R

直流电压那块的R11,和R7能不能对交流电压进行分压呢,我需不需要加个大电感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本人愚笨,能不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呢。

开始想到51K电阻对小信号会有一些阻碍作用,换成0R可能有改变;但是又想到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51K的影响也不会很大。所以换电阻不一定有效果,要验证才能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压那块的R11,和R7能不能对交流电压进行分压呢,我需不需要加个大电感呢 ...

担心R11和R7会分压可以验证把R11和R7还741都不要,直接把R9和R10分压的电压拉到下一个741的正端,总之都动手验证把问题一个个排除。加电感有没有用不知道,应该没必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担心R11和R7会分压可以验证把R11和R7还741都不要,直接把R9和R10分压的电压拉到下一个741的正端,总之都 ...

不行的,交流测电压会被直流侧分压。我是失败过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行的,交流测电压会被直流侧分压。我是失败过来的。。。

交流信号被分压不是问题啊,假设你分压二分之一,但你后端运放又放大二倍还原了。可以验证一下不加直流偏置验证交流信号的放大是否正常,然后再分析其他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不必理会输入强度,也无须增加直流电压偏置。
要求二极管结电容小,运放速度快。
...

一直看不懂这种运放输出端带一个二极管的电路,你能详细讲讲这个运放电流的流向吗?(是怎么工作的)。请指导,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一直看不懂这种运放输出端带一个二极管的电路,你能详细讲讲这个运放电流的流向吗?(是怎么工作的)。请 ...

用另类解释就容易懂,-端是两个信号的叠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一直看不懂这种运放输出端带一个二极管的电路,你能详细讲讲这个运放电流的流向吗?(是怎么工作的)。请 ...

两种解释,那种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交流信号被分压不是问题啊,假设你分压二分之一,但你后端运放又放大二倍还原了。可以验证一下不加直流偏 ...

现在我有可调电压源,但我的板子在交流输入端还是正常的正弦波形,但输入运放(我用的LM741)后,输出就没有交流波形了,不知道是我给741供电12V是错的,还是因为输入端直流侧分压直接导致没电压分入运放呢,我是小白,求大神分析。

网友L(2019-03-21):
引用 网友H:
方法很多。总的来说直流偏置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失败.png 我用了你这个电路,但是结果就是不一样,没有抬升,可以帮我看看吗,太奇怪了

我用的这个,也没有抬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方法很多。总的来说直流偏置

为什么我的不行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方法很多。总的来说直流偏置

用的和你一样

网友K(2019-05-12):
引用 网友G:
两种解释,那种易懂?

这种更好理解点,谢谢大神!

网友M(2019-09-24):
引用 网友G:
不必理会输入强度,也无须增加直流电压偏置。
要求二极管结电容小,运放速度快。
...

是超级二极管电路吗

网友N:
提醒楼主,你这个用用vcc分压产生的参考精度可能不够高或者说稳定度不够高,建议换成电压基准源

网友O(2020-01-13):
引用 网友G:
不必理会输入强度,也无须增加直流电压偏置。
要求二极管结电容小,运放速度快。
...

船长,这个提升了多少电压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方法很多。总的来说直流偏置

信号叠加 再跟随  是吧

网友P:
1、有专门做信号电平平移的运放。
2、同名端钳位2.5V,信号从反向端输入。放大倍数会算吧。

网友Q(2023-04-26):
引用 网友G:
不必理会输入强度,也无须增加直流电压偏置。
要求二极管结电容小,运放速度快。
...

我出不来这个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我出不来这个效果……

21现况如此,很少有回复,我的登录密码都快忘了。
楼上网友说方法很多,的确如此,再给两个玩玩。

网友R:
引用 网友G:
不必理会输入强度,也无须增加直流电压偏置。
要求二极管结电容小,运放速度快。
...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