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适用于图像处理的TI公司DSP

楼主(2011-12-20):
请问用哪款TI的DSP板做图像处理比较好,要可以和Matlab连接使用,且可通过Real Time Work Shop工具箱自动生成代码,要是版本新一些就更好了
最近需要买一块板子,请大家多多给建议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看图像处理,建议还是DM642EVM.

网友B:
帮顶 这个不晓得

网友C:
所谓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请把你的要求明确一下.

你的用途是什么样的,分别有什么样的指标要求?
然后才好推荐器件的.

网友D:
看你的算法需求了,
目前最高的就是DM8168,定浮两用超强DSP;
浮点的例如L138,
定点的例如DM6437,带ARM核的DM6446

网友:
很好,对我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