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系统软件开发包介绍

楼主(2011-12-20):
、MVTEC Halcon 7.1 Halcon是功能非常齐全的机器视觉软件,也可以说是非常难用的机器视觉软件,
现在有些网站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mvtec halcon 7.0(注意不是7.0.2),
但是halcon每一年都会升级一次,而且每次升级后原来的license文件就不能用了,
而且这些网站仅仅提供这套软件,很多用户拿到软件后,面对多达1900操作函数
的庞大动态连接库,他们都犯了难,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和在什么时候使用
这套软件。所以尽管他们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了这套软件,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
使用,最终可能会用到其中的某一些函数,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我们为用户提供详尽的halcon使用帮助解答,为您顺利高效的使用halcon提供帮助。                       简直就是一个机器视觉从入门到精通的演示资料。

2、MVTEC ActivVisionTools 3.0
这套软件也是mvtec公司的杰作,其他网站上面的只有2.2版本,
这套软件对于机器视觉的入门者,简直就是一个强大的武器,让你
从一个完全不懂机器视觉的入门者一跃成为在段时间内搭建精美机器视觉系统的
好武器。ActivVisionTools是一套ActiveX控件集,全部基于halcon软件,您只需轻轻
拖动鼠标,就可以把一个个性能超强的视觉控件拖动到您的开发环境中,一行代码
都不需要写,就可以做出一套专业级的机器视觉软件,可以做OCR,条形码阅读,Blob
分析,模版匹配,三维定标测量等等,基本涵盖了机器视觉的主要方面的应用。而且
它还能和几十个图像采集卡以及数字摄像机相连接,无需编程。避免了阅读一堆相关硬件
开发的工作,让你专注于完成机器视觉系统本身。
3、Euresys Evision 6.5,6.6
Euresys公司是一个老牌的机器视觉软件公司,他们同样有一套机器视觉开发库,
这套开发库的特点是极其的好用,它提供的函数简明,扼要,很容易上手,例如想用OCR,就到
EasyOCR中寻找答案,想做基于几何模版的匹配,就到EasyFind中寻找相关函数。

4、数学形态学开发包
这个开发包是我们基于OpenCV完成的一个专门用于数学形态学处理的开发包,数学形态学正越来
越重要,它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要知道数学形态学很多操作都是极富创新力的,
例如典型的分水岭算法,正日益应用在医学细胞图像处理中。我们发现,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这一门
课程,或者说有讲授这方面的知识,可是很多学生朋友们在使用中会发现,自己根本很难动手写出
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open,close操作的代码,为此我们开发了这样一个开发包,提供了所有数学形态
学中用到的操作,从erode,dilation等简单的操作到SKIZ变换,分水岭算法等许多非常复杂的算法,
另外,这套软件包基于Intel OpenCV编写,极大的扩充了opencv中原有的那些非常少的数学形态学算法。

楼主:
东芝泰立(TALI)相机

电视制式模拟CCD相机 TALI8600系列相机-CS8620i  CS8620Hi  CS8630i  CS8620Ci  CS8620HCi  CS8630Ci
)

1.概述
本产品特别为 FA、图像检测、显微镜使用而开发的超小型轻便 CCD 相机。

2.特長
(1) 高分辨率
采用高像素数(38 万像素)CCD,实现水平分辨率 570 电视线,可以采集到杂波少、抖动量少的
高分辨率图像。
CCIR 规格:44 万像素,水平分辨率 560 电视线。

(2) 超小型轻便
本产品超小型轻便,使用 DV12V 的电源就可采集图像。

(3) 电子快门
具有电子快门功能,即便超动态条件下也能采集到不模糊的清晰图像。

(4) AGC(自动增益控制)
具有自动增益控制功能,可在变化的光量条件下采集到清晰的图像。

(5) 重启/复位
具有重启/复位功能,通过输入R.R 脉冲信号(VD)可在所需要的任意时段采集到图像。

(6) 特殊快门/随机触发快门
通过输入外触发信号,可实时采集到图像的特殊快门及随机触发快门。

楼主:
同轴光源,提供免费借测,保修一年

同轴光源
高密度的LED阵列发射出高强度均匀光,通过一种带特殊涂层的半透镜片使得工件的反射光和CCD相机在同一轴线上,并可消除采集图像的重像。该系列光源具有非常均匀的光分布,适合于经过镜面加工的工件表面划痕的检测产品关键字:机器视觉同轴光源,LED同轴光源,高亮同轴光源,高均匀度同轴光源

检测晶片上激光标注
检测金属表面、轴承、饮料罐上刻印字符
检测金属、玻璃板上印刷的二维码

成像实例
COL-34-R 同轴光垂直打光,精确展现贴片LED封装特征、印刷标记等
COL-40-R 使用同轴光对PCB上MARK点精确定位

网友A(2012-12-04):
一、软件概述

CKVision 视觉软件开发包是由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机器视觉软件开发包,具有速度快、精度高和稳定性强。可广泛应用

于半导体、电子产品、食品、药品和印刷等行业。

二、软件特点

_ 支持所有图像采集设备,适用范围广。

_ 功能分为多模块,以类库形式封装,开发应用方便。

_ 具有速度快、精度高和稳定性强等特点。

_ 自主研发,成本相对较低,高性能高性价比。

三、软件功能

3.1、图像预处理功能

_ 灰度形态学:包括膨胀、腐蚀、开、闭和边缘梯度等功能。

_ 灰度滤波器:包括平滑、锐化、增强和亮度、对比度调节。

_ 算术与逻辑:包括加法、减法、绝对值减法、与、或和异或。

_ 图像转换:彩色图转灰度图、彩色图二值化和灰度图二值化。

_ 图像变换:包括仿射变换和透视变换两种。

3.2、二维测量功能

_ 边缘点检测工具:检测一个或多个边缘点的位置,能够检测出亚

像素精度的边缘点位置。

_ 间距测量工具:用于测量产品的宽度和高度,可以同时检测多个

引脚之间的间距。

_ 直线拟合工具:对输入的一组坐标点做直线拟合,可得出拟合误

差、直线的参考点和旋转角度等数据,具有精度高和稳定性强等

特点,可用于测量和定位产品。

_ 圆形拟合工具:对输入的一组坐标点做圆形拟合,可得出拟合误

差、圆的中心坐标和半径等数据,具有精度高和稳定性强等特点,

可用于测量圆形工件产品。

3.3、缺陷检测功能

_ 图像差异对比:比较两张图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再使用Blob 功

能提取差异点特征,可用于标签印刷缺陷方面的检测。

_ Blob分析工具:检测连通区域目标几何形状特征,包括面积、重

心、孔洞数量、外接矩形、主轴特征、凸包特征和最小面积外接

矩形。可根据特征值来判定是否为需要找的目标或缺陷点。

3.4、目标定位功能

_ 灰度区域匹配:基于灰度归一化互相关匹配,具有速度快和识别

率高等特点,可通过插值达到亚像素精度,允许目标存在亮度和

对比度变化。

_ 几何形状匹配:基于形状特征的匹配功能,具有速度快、精度高

和识别率高等特点,即使目标存在旋转、部分缺陷或被遮挡和光

照变化不均匀都可以被搜索到。

3.5、相机标定功能

_ 相机标定工具:支持圆点矩阵标定板,可自动计算出相机和标定

板之间的变换参数,包括平移、旋转、比例和倾斜等数据。

_ 图像校正工具:可根据标定工具检测出的数据对图像进行校正,

将原先存在倾斜的图像校正到一个平面上。

3.6、彩色分析功能

_ 颜色监测:监测指定区域的彩色值是否正确,彩色值可以是RGB

空间的红色、绿色和蓝色,或是HSI 空间的色调、饱和度和亮度。

_ 颜色识别:对预先定义好的颜色样本进行识别,判断两个样本的

颜色成分是否一致,并给出评分。

详情咨询:(左生15999637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