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存储数据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2011-12-20):
stm32的flash存储数据是如何操作的?我想保存一些数据,掉电仍然有的,不知道stm32的flash存储是如何操作的,还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掉电保护,做打印机的吗?

网友B:
flash模拟EEPROM,STM32有这样的文档,去ST的网站下载

楼主:
谢谢,那还请教在主存储块中的code段和data段是如何区分的,有地址区域吗?还是要编程的时候自己考虑到?

网友C:
参考官网的例子,IAP方式操作主存储块

网友D:
谢谢,那还请教在主存储块中的code段和data段是如何区分的,有地址区域吗?还是要编程的时候自己考虑到?
引用 楼主:

编程时自己考虑。

楼主:
谢谢香主,那怎么知道code段下载在什么位置

网友D:
谢谢香主,那怎么知道code段下载在什么位置
引用 楼主:

看 .map 文件,这个文件中记录了所有的存储分配情况。

楼主:
多谢香主,明白啦!

楼主:
那还有个问题是我已经用u16 EE_WriteVariable(u16 VirtAddress, u16 Data)函数把数据写入flash了,但是我想知道到底放在了那一页那个地方呀?

网友D:
那还有个问题是我已经用u16 EE_WriteVariable(u16 VirtAddress, u16 Data)函数把数据写入flash了,但是我想知道到底放在了那一页那个地方呀?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具体操作,你看看说明吧。

楼主:
哦,要慢慢消化了,先不管了,先写程序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