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xilinx ram片选信号

楼主(2011-12-20):
我自己用core generator生成了好几个ram,分别有时钟信号,地址信号,数据输入和输出信号,片选信号,写使能信号,我想问一下片选信号ena是高天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还有写使能we信号呢?我在数据手册上也没搜到,求哪位大侠指导一下啊

网友A:
ENA高有效,WE好像能配置

楼主:
怎么配置?

楼主:
哦,我知道了,片选是高电平有效,we是高电平写,低电平读

楼主:
仍然感谢热心解答

网友B:
没赶上这波~

网友C:
凡是没有特殊说明的,都是高有效

网友D:
看手册啊。你生成了IP core ,在生成目录下会有手册,一看就明白,也最可靠。时序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