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430的12864液晶程序!

楼主(2011-12-20):
(无正文)

网友A:
问度娘要。。她有的是这东西。。

网友B:
论坛里也有啊,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2578&highlight=12864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696-1-1.html
这个帖子的附件里也有,可以参考。

网友D:
•程序实现:
•判忙: 等待液晶模块空闲。
液晶模块要求:当模块在接受指令前,微处理顺必须先确认模块内部处于非忙碌状态,即读取 BF 标志时 BF需为 0,方可接受新的指令;如果在送出一个令前并不检查 BF标志,那幺在前一个指令和这个指令中间必须延迟一段较长的时间,即是等待前一个指令确实执行完成;在这里,我选用等待忙标志结束。程序如下:

void WaitForEnable()
{
    char busy;

    CLR_RS;
    SET_RW;

    DATA_DIR_IN;

    do                       //判忙
    {
        SET_EN;
        _NOP();
        busy = DATA_IN;
        CLR_EN;
    }
    while(busy & 0x80);

    DATA_DIR_OUT;
}这样,每次向液晶写命令或数据时,只需先调用此函数即可,该函数将会阻塞,直到忙标志变回0(内部空闲,可以接受命令)。

•写入数据: 向模块内部RAM写入数据。
写入数据到DDRAM即可显示到液晶,写入函数:

void LcdWriteData(char data)
{
    WaitForEnable();

    SET_RS;
    CLR_RW;

    DATA_OUT = data;    //写数据

    SET_EN;
    _NOP();
    CLR_EN;
}同样,调用这个函数也可以向其他RAM写入数据,完成相应操作。

•写入命令: 向模块写入命令。
写入命令可以通过液晶的指令集,控制液晶完成相应的功能。程序如下:

void LcdWriteComm(char cmd)
{
    WaitForEnable();    //检测忙信号?

    CLR_RS;
    CLR_RW;

    DATA_OUT = cmd;    //写命令

    SET_EN;
    _NOP();
    CLR_EN;
}如果cmd是0x80-0x9F,则是向液晶写入地址;地址表参见前面硬件介绍部分。

•写入字符串: 写入字符串,以显示。
写入字符串即是多次调用写入数据,把字符串写入液晶以供显示。程序如下:

void LcdWriteString(char addr,char *str)
{
    LcdWriteComm(addr);
    while(*str!='\0')
    {
        LcdWriteData(*str);
        str++;
    }
}这是向某个地址写入字符串,液晶显示到相应位置。这个函数有个要求,就是字符串是中文字符串;如果不是,每一处的英文必须两个相连,否则将显示乱码,如果只有一个英文字符,可以加入空格;如:LcdWriteString(0x90,"1 abcd你好啊"); 1+空格+abcd+汉字中 1只有一个字符,加空格,ab,cd两个,直接显示到一个汉字的位置。

•液晶初始化:液晶必须初始化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初始化就是一系列命令,完成液晶状态的初始工作,以使液晶可供正常使用。程序如下:

void LcdInit()
{
    CTRL_DIR_OUT;

    DelayNms(500);
    LcdWriteComm(0x30);     //基本指令集
    LcdWriteComm(0x01);     //清屏,地址00H
    LcdWrite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Write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在运行过这个函数之后,液晶方能正常的显示;在调用液晶显示函数前,必须先调用这个函数。

程序实现就先到这儿,还可以加入显示图片等功能;要收拾东西回去了,其他功能暂不实现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加入。

•使用示例:
这个程序的使用方式和串口程序库的使用方式一样,把C文件加入工程;H文件包含进要调用的程序源文件中即可。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Init();
    LcdInit();
    LcdWriteString(0x90,"1 abcd你好啊");
}这个函数运行后,将在第二行显示 1 abcd你好啊 字符串,如果把1后面的空格去掉,中文部分将是乱码。ClkInit(); 这个函数和前面一个里面调用的一样,把主系统时钟设为8MHz,SMCLK设为1MHz。  有关详细内容参见程序库,mian.c。

到此,液晶的驱动基本完成,其他功能之后再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