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SP430F5438能够通过网络通信接口和DSP连接起来吗

楼主(2011-12-20):
将信号由MSP430F5438通过网络通信接口传给DSP进行处理,可以实现吗?最大速率能够达到多大呢?谢谢

网友A:
什么网络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连接起来肯定没问题,具体的需要楼主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指的是板内传输,还是板间传输,还是远程传输。
打算用什么网络?

网友C:
MSP430片上有SPI,I2C,UART都可以用来与DS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