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net的PCB覆铜问题

楼主(2011-12-20):
我现在有个PCB板,当时画的时候由于原理图是画在纸上的,因此就手动添加元器件画的PCb,因此没有net。焊盘上标注的都是一些数字标号。我现在想覆铜,该怎么来处理

网友A:
图一时之快,造成的后果
如果你不想改,那就接着no net 铺铜,手工修改,连上铜皮,眼睛要看好,一不小心就铺短路了
如果后续改动方便,那还是建立原理图,导入吧

网友B:
可以手工添加网络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工怎么直接在PCB里面添加啊?

网友C:
:Q可以自己添加的,

网友D(2012-02-07):
设计里面的NET。再选里面的添加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想学习一下

网友F:
Altium Designer中,按如下操作,即可编辑Net:
Design -> Netlist ->  Edit Nets...

网友G:
先用连接的铜生成网络, 再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