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24V稳5V电路

楼主(2011-12-20):
之前用LM317,LM2940来降压,结构如下:

24V  ---LM317---  12V   ---LM2940----5V

    但317和2940发热很大需加散热器才行,但系统体积不允许加散热器,请朋友指教一个无需散热器的降压方案。

多谢各位帮忙!
    我用了lm2596 电路测试,输入24V,输出5V,电流200mA,没加散热器,2596温度80度?不是DC-DC嘛,咋还这么烫!有无发热更低的方案?要求高可靠性,可不考虑成本!

网友A:
纹波没要求的上DC-DC,有要求的上DC-DC+LDO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大?如果负载电流小,直接用高压LDO降到5V,比如HT7150之类,这个主要就看负载电流多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单片机供电,500mA足矣!

网友B:
500mA?那用LDO会很烫,单片机系统要这么大负载电流呀

网友C:
24V-5V@500mA只能DC-DC了 纹波抑制可以考虑用CLC滤波

网友A:
单片机没有AD之类的模拟应用的话,果断DC-DC

网友D:
要高效就放弃317,直接DCDC。

网友E:
现在有集成的 DC-DC电源模块 一般用2596做的,包含电感,电容,电位器,接上就可以用。

网友F:
2596tI太大,可以选择别的小封装的,多的是lz

网友G:
24V输入,5V500mA输出,如果用线性电源的方案,先不去说效率,降落在稳压器上的功率就是9.5W,常见的TO-220封装的器件,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每消耗1W的功率温升约在60~70摄氏度;9.5W的功率你大致可以推算一下温升的情况,当然7805也好,317也好,当芯片温度高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降低输出,所以你的稳压芯片不见得马上烫坏,但输出一定远远没有5V了。我有项目与你的要求类似,我的输入时36V,也要出5V,现在用一个非隔离的DC/DC模块,外形大小跟TO-220封装的7805接近,也是3个引脚,100mil的脚间距,可以直接替代原来的TO-220封装的7805,高21MM,宽14MM,厚3MM(不算引脚),我的应用中电流远没有500MA,手上正好有一个39欧姆的功率电阻,作为测试,模块几乎没有温升的感觉(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温升),在输入24V的情况下,效率大概是80%多一点。这个模块的最大输入电压在40V,输出电流最大到500MA,但一般的单片机系统实在不会用这么大电流。关键这个模块价格不贵。

网友G:
25X6的话,外面再加电感,快恢复二极管,电容等,恐怕需要¥10.0了吧?我的模块的方案,直接当直插的7805 用,价格也就是几块钱¥,不需要外围电路了。而且电性能,热性能都不错。奇怪,都是别人在说,楼主反而不出声?

楼主:
接了lm2596 电路测试,输入24V,输出5V,电流200mA,没加散热器,2596温度80度?不是DC-DC嘛,咋还这么烫!有无发热更低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什么模块?规格?容易采购不?

网友A:
接了lm2596 电路测试,输入24V,输出5V,电流200mA,没加散热器,2596温度80度?不是DC-DC嘛,咋还这么烫!有无发热更低的方案?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了,这个程度上应该是没啥温度才对。检查你的电感值。

网友H(2015-01-27):
什么型号?分享一下……

网友:
我们用dc——DC的温度不高啊,肯定是你lm317部分的温度高的,我们用lm317做的电源要加大的扇热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3# yanwen217

给单片机供电,500mA足矣!

基本上500mA肯定需要DC-DC,一般LDO输出这么大都会非常耗费,温度什么的都保证不了。  一般单片机供电也不需要这么大吧? 如果不需要这么大 建议用7815 +7805,输入地方可以放一个稳压管,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J:
LM2576汽车级,7——40V转5V,高效

网友K:
LM2576S-5.0
500mA一点温度都没。

网友L:
LM2596S-5.0 开关频率更高、电源效率更高。封装、价格相同。

网友M:
DC-DC吧,现行降压的话,那个热量可以煮**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