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后怎么才能在LCD上显示一个完整的波形?

楼主(2011-12-20):
采集数据的频率为2.56倍的信号频率.共采了1024个点.以320点阵为时间轴,LCD上显示的时候太密集了(每个数据描一个相素点).在知道信号频率的情况下,采集1024个点后,怎么个显示方法才能保证只显示一个完整波形?

网友A:
数据处理鸭
1. 过零时开采,到零停采,需要负半周就再来一次
2. 或是采完后判断过零时刻

楼主:
示波器中改变时间轴显示波形时是不是相应的采样频率也改变了?我现在是不想改变采样频率.

网友A:
晕,你是在问怎么在示波器上显示一个波形吗?

楼主:
不好意思,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在采集一段数据后,怎么在LCD上实现时间轴的放大和缩小显示(比如只显示一个完整波),类似示波器上改变时间轴来观察波形.

网友A:
数据处理: (两种方法)
1. 采样前,过零时开采,到零停采,需要负半周就再来一次,需增加过零检测硬件.
2. 或是采完后判断过零时刻,若取不到"0"值,就规定一个公差带,在公差带内的都默认为"0",软件数据判断工作量较大.

每周的数据分割好了,需要显示1个波形还是几个波形就随你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