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爆料锡银铜和锡镍铜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12-2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叫爆料

网友B(2012-04-20):
PCB上的爆料锡银铜和锡镍铜有什么区别啊?铜, 锡

网友B:
PCB上的爆料锡银铜和锡镍铜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化锡工艺很容易氧化,靠锡来连接确实会有可靠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接触不良。但如果铜皮足够应该不会被高压击穿。
铜板总的功用特点是成本低、代价廉价、相对密度小、可以进行冲孔加工等优点。但它的义务温度较低,耐热性、耐湿性、力学功用等与环氧-玻纤布基覆铜板比较较低。

网友D:
爆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