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源部分怎么设计合理

楼主(2011-12-20):
电源主要是由2节1.5V干电池供电。
系统里面有2个MCU,一个功耗比较小(MCU1),会一直工作,
另一个功耗比较大(MCU2),平时不工作。由MCU1控制MOS管去开关MCU2的电源。
MCU1 的电源要求:2.2V-3.6V
MCU2 的电源要求:2.5V-5V

还有一个DC插座,输入6V。

以上是我做的原理图,总觉得不够完善,请教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网络说明:
VCC:          给MCU1供电
VCC_MCU:  给MCU2供电
VBAT:        电池输入端
VCC_EL:     给一个容性负载供电
POWER:      接MCU1的IO口,去开关MCU2的电源

要求:
考量因素:
1,稳定性,可靠性
2,干电池到多少V的时候就没有电了,要尽可能的利用完干电池
3,成本
4,防止电池反接
5,防止给干电池充电

楼主:
D3 SS14那里应该是用一个3.6V的稳压管

网友A:
..这个VCC还不如随便用个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