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变压器的“直流偏磁”?直流可以引起偏磁吗?

楼主(2011-12-20):
什么叫做变压器的“直流偏磁”?直流可以引起偏磁吗?

网友A:
直流当然可以引起偏磁
比如初级或者次级有半波整流时,自己去想会怎么样。

又比如电子管的单端输出级

网友B:
相对于交流信号来讲,如果正负半周不对称,就相当于1在信号上叠加了一个直流信号,这个直流信号会1引起变压器1磁通不能复位,最终导致磁通饱和,失去电感作用,此时就1相当于变压器短路。

网友C:
任何的变压器都是工作在交流状态的,即在变压器的原边通等幅度的交流电,在正负半周线圈中所产生的磁场强度相等,磁芯中无剩余磁场。如果在交流电中叠加直流成分,即正负半周通过线圈的电流不等,那么所产生的磁场强度也不相等。这样,就形成了偏磁场,这种偏磁就叫做“直流偏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