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这样供电行吗?

楼主(2011-12-20):
(无正文)

网友A:
要考虑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负载对端电压的影响等。

而且5V的单片机并不是说非得刚好5V才能工作

网友B:
普通的DC/DC转换效率不高,加上普通干电池内阻大,电机启动时够呛,还不如用6节的镍氢电池盒,或者干脆用两节18650锂电池。

网友C:
建议采用高性能锂电池,由于电机启动电流过大,瞬间电流会导致DC-DC瞬间失电,从而时单片机重启!单片机用独立的电源供电芯片,电机驱动也用独立供电系统!5V电压对L289N的驱动很吃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啊,电机驱动的6v是直接锂电池供给吗?两节锂电池7.4v,怎么输出6v呢?串两个二极管?有芯片输出6v的吗?

网友C:
你的电机必须要6V才行吗?呵呵,电机的电压范围很款的。3V-12V都可以,只是转速不同罢了!6V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用LM2596等可调电源芯片来做!一般电池直接给电机驱动芯片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啊,恍然大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