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画板的童鞋有多少是第一次就成功的?

楼主(2011-12-20):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定义的“成功”是什么?量产?简单的板子当然一版即可,复杂点的
第一版的情况都是基本功能实现
第二版基本就差不多了(功力深厚的基本就是量产的了)
更复杂的
就要第三版
。。。。。。
。。。。。。
N版也有的(和结构软件是分不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所说的成功是可以直接用做产品来销售的..

网友B:
基本上就是一次over,两次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