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家推荐一个常用的运放

楼主(2011-12-20):
和LM358差不多的双运放,但性能要比他好一点,失调电压要小于1mV,工业级别的,宽带,摆率什么的要求都很低,要正负12V供电能输出正负10V的,我在ADI上面查了,有很多,都不知道选那一款。。。。我想选一款常用的,效果好而且又好买,由于自己 无这方面经验,所以请大家帮忙选一个

楼主:
OP07是单运放,知道双运放的吗哥

楼主:
:curse: 324输入失调都是几十MV

楼主:
NE5532很好,我也顺着OP07的思路找了一下,发现OP207是双运放,但停产了,ADI推荐AD8672,查了一下用的人还不少,只是价格稍贵,不过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OP2227,AD8672和LM358不是一个档次,LM358才几毛钱.
OP2227,AD8672要16~18RMB

网友B:
Vos 1mV的运放都不便宜呐

网友C:
这个玩意永远是一分货一分钱、两分货一毛钱、三分货一块钱 ............

网友D:
就用op07吧,便宜量又足。

网友D:
OPA2227 (OPA227)REPLACES OP-27, LT1007, MAX427
OPA2228 (OPA228)REPLACES OP-37, LT1037, MAX437

网友E:
用飞利浦的LM2904吧,其中一个运放已经校准到0,非常稳定的

网友E:
这是我做的测试

网友C:
用飞利浦的LM2904吧,其中一个运放已经校准到0,非常稳定的
引用 网友E:

牛啊!

网友F:
可惜圣邦的高压运放还在测试中,要不然就可以推荐给楼主测试了,轨对轨的输出,最高支持正负15V供电

网友G:
opa2277,价格没上面说的那么贵,不会16块钱的。TI的美金参考价格折算*币后除二、除三的才是实际价格。

网友A:
opa2277,价格没上面说的那么贵,不会16块钱的。TI的美金参考价格折算*币后除二、除三的才是实际价格。
引用 网友G:

刚买过一批,除非你买1w或10W片.
2美金@1k加上乱七八糟的税就要15RMB了.
你报8RMB或5RMB我都不敢买

网友H:
tlc272b,到易络盟买原装的就4.10元*币.其他地方更便宜.

网友I:
加我QQ 93542117 有空沟通一下。推荐ADA4075-2

网友F:
圣邦的高压运放已经OK了,楼主如果刚兴趣,可以试试,性价比要远远好于TI/ADI等大牌的

网友J:
LF442A、LT1013、LT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