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1.10 交叉编译环境版本问题

楼主(2011-12-20):
在ubuntu11.10中安装了cross_2.95.3-zhiyuan.tar.bz2,也用export                PATH=$PATH:/home/nfs/2.95.3/bin命令  arm-linux-gcc -v 也出结果Using builtin specs.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
可就是用arm-linux-gcc hello.c -o hello
出错arm-linux-gcc: installation problem, cannot exec `cpp0': ?????????、
请问二者是不是兼容有问题啊,还是要用更高版本的交叉编译工具啊??
我用的arm芯片是s3c2410,如果要是用更新版本,要用哪个版本啊??
望高手指教啦!!!

楼主:
看来得自个回复啦~~是因为安装路径的问题
交叉编译工具必须放在/usr/local/arm/2.95.3/bin然后才可以
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用UBUNTU10.10的时候发现比内部版本高的ARM-LINUX-GCC不能用,安装成一样的就可以用了,我分析是系统自带的版本是默认的,最好是用默认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