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道控制

楼主(2011-12-20):
目前对消费机的实时通信方式是通过串口轮询的方式。这样产生了很严重的弊端。在一个串口上不能接超过10个终端设备,终端消费机一多我串口的速度就跟不上,导致消费机一直在等待。市场上也有很多485集线器(4口,8口),但每个通道之间是互通的。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发现有一种很好的设备,是把485分通道通讯(8口)。每个通道之间是不互通的,终端设置通过上成软件设定在1号通道使用,那该设备就只能在1号通道上使用,如果移到别的通道上就不能收到信号从而无法使用。该设备有RS485(8口通道)和以太网转RS485(8口通道),以太网型还能存储数据,防治断网丢数据。

这是如何实现的,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现在TI的M4核就有8个独立的串口,可以考虑用这个方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