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的IC

楼主(2011-12-20):
需用一个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的IC;要求为:
1,输入电压为1.8-5V(因为是用3节电池供电)。
2,输出电压为3.3V 300Am
大家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忙,介绍一下。。。

网友A:
可以去MAXIM的官网找一下,同事以前有用过这类芯片,但结论是同时支持升压与降压的电路不太好用,请慎重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之前打算选用Sii(精工)的问题是交期太长,送样都要1-2周。

网友B:
Microchip的DC-DC可以搞定

网友C:
用变压器做

楼主:
用变压器做不现实,34063元件较多太占位置。。。

楼主:
7楼的朋友:ME2108有PDF资料吗?可发份给我?我目前选的是QX3440....

网友D:
TPS63000

TPS63000 升压/降压 DC/DC 转换器能够在电流高达 1.2 A、输入电压为 1.8 V 到 5.5 V 的宽广范围内提供高达 96% 的峰值效率。

网友E:
3节电池的话,其实降压就可以了
你把单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设定在0.6v,对于碱性电池来说,到这个电压,你要dcdc输出300ma,输入就需要600ma,放电到0.6v的电池,内阻会比较大,根本就不可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普通的碳性电池就更不可能了。

如果用户使用镍氢电池,镍氢电池放电截止电压一般在1.1v,再低可能导致过放电损坏电池。

所以,建议你吧三节电池放电终止电压设定在1.1v,这样,只用降压型dcdc就可以了,低于这个电压自动关机

网友F:
怎么联系你啊 我给你电路图 都已经批量生产的 我QQ1450531601,可以加我

网友G:
同意11楼,没有必要在电池电压小于1.1V时做升压,那个时候电池也放不出什么电了...,考虑成本,还不如找容量大一点的电池。考虑体积,不如用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