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11-12-20):
正在设计一个高速300通道数据采集系统,硬件架构是AD+FPGA+DSP,要求一秒内所有通道均采集一万次,那么我认为数据吞吐率约为3M/S吧?研究过AD7656,六通道并行模式下吞吐率为250K*6=1.5M,不能满足速度要求。找了很多高速AD芯片手册资料,比如AD9240,发现引脚设置和7656相差很大,没有像7656那样一目了然、便于控制的CS BUSY RD CONVST 四个引脚,我仅仅根据速度选型可以么?我担心会出现其它问题。总结一下我的疑惑:
  1.AD包含多种类型(并行比较、逐次逼近、流水线等),是否各自有适用领域,还是仅仅在精度上有差别,可以通用?
  2.什么情况下需要差分输入?
  3.能否推荐吞吐率大于3M的AD芯片,16bit,适用于数据采集系统,和AD7656类似更好

网友A:
AD不是你的瓶颈,速率大于3M的AD遍地都是;
但300个通道切换的挑战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