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1-12-20):
有一些关于外部时钟的疑问:部时钟模式下,软件触发和硬件触发还能起作用吗?触发方向在这时还有用吗?对于一个下降沿、上升沿和上升下降沿,它们各自采集到的数据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吗?当然这是对同一个触发信号来说的。

网友A:
处理器的时钟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用内部的时钟时,电路设计较用外部时钟简单。但有时候需要几个处理器协同工作,这时为了时钟的一致性,我们采用外接时钟信号作为处理器的时钟信号。不管是外接时钟信号,还是用内部时钟信号,处理器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