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全新手问题

楼主(2011-12-2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要求,金属机壳也可以选择浮地,完全跟应用有关。不要抓到一半就开跑。

网友B:
to LZ:

信号地未必一定要接机壳,但(金属)机壳通常需接大地。

网友C:
接地很复杂

网友D:
就是为了测试方便,仪器的地可是不能接浮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