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详细的讲解一下BOOST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12-20):
如题,请高手帮忙详细的介绍一下.我只知道一个大概的原理,就是利用电感的惯性原理.

可以具体是怎么用的,还是不清楚.

网友A:
惯性。。。这个还是头一次听说。。。

随便一本写电源的书上都有 原理的

楼主:
The LT3463 uses a constant off-time control scheme to
provide high efficiency over a wide range of output current.
Operation can be best understood by referring to the
block diagram in Figure 1. When the voltage at the FB1 pin
is slightly above 1.25V, comparator A1 disables most of
the internal circuitry. Output current is then provided by
capacitor C2, which slowly discharges until the voltage at
the FB1 pin goes below the hysteresis point of A1 (typical
hysteresis at the FB1 pin is 8mV). A1 then enables the
internal circuitry, turns on power switch Q1, and the
current in inductor L1 begins ramping up. Once the switch
current reaches 250mA, comparator A2 resets the oneshot,
which turns off Q1 for 300ns. Q1 turns on again and
the inductor currents ramp back up to 250mA, then A2
again resets the one-shot. This switching action continues
until the output voltage is charged up (until the FB1 pin
reaches 1.25V), then A1 turns off the internal circuitry and
the cycle repeats. The second switching regulator is an
inverting converter (which generates a negative output)
but the basic operation is the same.

楼主:
我不理解的是后面250mA是怎么能形成升压的。

网友B:
Rs1是检流电阻,用来限制L1峰值电流250MA,峰值电流达到关断Q1.
如果Rs1外置的话,可以自由设定峰值电流,不一定非要250MA,只不过这个是内置的,所以不是250MA能升压

至于为什么这样能升压,看书

4# Hardsofter

楼主:
大侠,能推荐个书么?

楼主:
可以理解每次的250mA都存在外部的电容里了么?

网友C:
请翻阅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看书了,等有了结果再回来.

网友D:
呵呵, 开关电源, 稍微钻研一下还是可以理解的, 比较简单的额基础理论

网友E:
理解:
第一步:电感充满电(磁)
第二步。给电感断开,电感理解为一个电源,原来的电源

与电感串联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电容的电压高于原电压,实现升压

网友E:
可结合电容自举 升压来对比理解

网友E:
由于电感瞬间需要的电流大,所以一般在接近电感的地方要加一个大电容以提供能量

网友B:
由于电感瞬间需要的电流大,所以一般在接近电感的地方要加一个大电容以提供能量
引用 网友E:
:L 果是对的,因貌似欠妥,又不是电容。boost需要大电容是因为开关导通期间,负载能量全靠电容来维持。。。。

网友F:
好高级啊看不懂

网友E:
:L 果是对的,因貌似欠妥,又不是电容。boost需要大电容是因为开关导通期间,负载能量全靠电容来维持。。。。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电感前的电容

网友B:
回复 网友E:
那个瞬间需要很大的电流如何理解?学习一下

网友G:
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你硬是要他突变,带来的后果是,电感两端产生一个很高的电压。这个电压和输入电压叠加。
然后再加上反馈控制,只让输出电压上升到设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