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阻抗匹配电路消耗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R1和R2 都为50欧姆,与同轴电缆匹配。
但刚才突然想到 R1前面运放电路输出10v的时候,负载R1+R2=100欧姆
这个负载电阻算是比较小了,此时,需要运放输出电缆得100mA.
若输出电压更大的时候,比如13v,15v的时候,输出电流需要更大。

确实存在这样问题吗? 疑惑:1、真是这样的话,对运放输出电流要求比较高啊
2、1W多得功耗就这样浪费了?
万分感谢!我才发现这个问题,但愿不是我想的这样。

网友A:
re LZ:

首先得明白,高频信号通常电压都不是太高,如视频在1V左右。若按信号电压1V算,100欧上的耗散功率也就10mW而已。对于需要大功率输出的高频信号,不可能单采用一个运放,而通常是需要由功率放大器来驱动的。

楼主:
恩,我也感觉一般信号都不太高。
但我这里确实信号会达到10v以上,我现在选的放大器是THS4011 应该算是驱动能力挺强的了(我感觉),
输出电流我记得好像是可以达到90mA 或100。
这个放大器基本是选定了,不想改了。实在不行我就把电缆终端匹配电阻50欧姆去掉吧,只保留源端的。
可能匹配效果差一些。但为了保证功率得够啊,呵呵。

请老师初步看看可行否?

网友A:
to 3L:

是否需要匹配电阻这要看信号频率和线长。通常一般频率下无需考虑匹配问题。对于高频,终端匹配电阻拿掉的话也未必不能工作(源端匹配电阻吸收掉其反射波),但其呈驻波。至于功率损耗,未必减小,这取决于传输线的电尺寸(由传输线的物理长度和信号波长确定)。可能在稳态后基本无损耗(2 n λ / 4),但也可能损耗比原来还大((2 n + 1) λ / 4)。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是阶跃信号,可以考虑去掉R2以降低直流功耗,如果R1的阻值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差很小或者完全相等的话,R1能够吸收由终端返回的反射波,不会出现多次波动的现象。
如果输入信号是正弦信号,就要考虑正弦稳态下传输线的入端阻抗了,就像HWM老师在4楼说的那样,去掉R2可能使运放输出的功率更大,这些功率都消耗在了R1上(假设传输线是无损的)。

楼主:
嗯? 阶跃信号不也是由很多正弦信号组成的吗, 既然正弦信号都需要考虑传输线入端阻抗了,而且还可能使输出功率更大, 为什么阶跃信号却不是呢?

网友C:
负载端阻抗匹配有很多种方式。

网友B:
嗯? 阶跃信号不也是由很多正弦信号组成的吗, 既然正弦信号都需要考虑传输线入端阻抗了,而且还可能使输出功率更大, 为什么阶跃信号却不是呢? ...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入端阻抗指的是在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激励下并且达到稳态之后,传输线上某一点的电压向量和电流向量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