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仿真问题

楼主(2011-12-20):
我在测试文件中等待,被测文件中送出的busy信号。如果busy=1则等待
busy=0则给出另外一段信号给被测文件。
问题是仿真的时候busy=0时 状态没有改变,不知道为什么?代码如下:
initial
begin
...
...
#500;
case(state)
  3'd0:
  begin
    if(busy)
      state<=3'd0;
    else
      state<=3'd1;
  end
  3'd1:
  begin
    其它激励
    ...
  end
endcase
end

请问大侠们,我在testbench要等待被测模块的一个busy信号,然后才往下运行,这样的测试代码该如何表示?

网友A:
你可以在testbench里面附加一个模块,这个模块专门用来控制busy信号的产生。

楼主:
问题解决了。
2楼的方法好像不行吧,本来busy信号是 tesstbench发出请求后,由被测模块送出来的信号。不是testbench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