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关于usart的问题

所有外设都有头文件的啊!为什么我做USART实验的时候,定义了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说这里identifier "USART_InitTypeDef " is undefined。然后下面就一堆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啊?请教!
问题提示 STM_EVAL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我点击STM_EVAL_COMInit 找他的定义 没反应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 stm3210C_eval.h中的

我是照着神州开发板的例子写的 神州的工程里 右击 go to definition确实找到了 可就是在自己的工程中就没反应

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初学者求解答。。。。

楼主:
所有外设都有头文件的啊!为什么我做USART实验的时候,定义了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说这里identifier "USART_InitTypeDef " is undefined。然后下面就一堆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啊?请教!
问题提示 STM_EVAL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我点击STM_EVAL_COMInit 找他的定义 没反应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 stm3210C_eval.h中的

我是照着神州开发板的例子写的 神州的工程里 右击 go to definition确实找到了 可就是在自己的工程中就没反应

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初学者求解答。。。。

网友A:
如果用得是2.x的库,将stm32f10x_lib.h包含到主程序中
如果用得是3.x的库,将stm32f10x.h包含进去

网友B:
我出过一次这种错误,stm32f10x_lib.h没有包还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