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qt在嵌入式linux下的应用疑惑

楼主(2011-12-20):
刚步入linux的怀抱不久,了解的东西也是很粗糙,前一阵子看linux知识,也知道了qt。然后就想,学一些linux基本知识用于应用程序编写,移植个qt来做界面。这不挺完美的麻。

    但是现在忽然发现,这两者怎么接合呢,linux是C的,而qt是C++的,两者可以混合式用吗?例如使用qt来做一个界面与用户交互,实现文件存储,而文件存储使用linux提供的函数库(当然qt支持文件操作,我在这里只是举个例子,总有qt没有而linux支持的功能,例如io操作抑或其他)。

疑惑啊,崩溃啊,求解答。

网友A:
linux内核是c写的,就代表linux上不能跑C++程序,那还有跑java、python的呢,可见你的认识逻辑有问题;
c和c++确实可以混合用的,googl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那个意思了,QT可以跑在linux上,这个我已经移植好了,但是我想知道可以不可以利用QT和内核混合编程,在qt creator里面创佳工程并调用linux提供的库函数,例如使用linux提供的文件操作函数或alsa库,这个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qt调用内核中的源码这个要求很怪异,除非是非常标准的C,即没有类似于printk之类的才可以被调用,但修改makefile路径也会很混乱;
qt自己本身就有文件操作函数吧?就算没有也是调用libc的,怎么会和内核扯在一起呢?
qt调用第三方库如alsa等肯定是可以的,只需要修改makefile添加-I路径和-l库连接即可;

楼主:
我想我要问的就是第三种情况吧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自己编写的驱动在qt中调用不是第一种情况吗

网友B:
qt是应用层,不存在和内核混合编程的问题, 你要调用linux的库函数,直接调就行了,调用之前先包含头文件,和windows下的标准C编程几乎是一样的,你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楼主:
恩,就是说qt可以调用由C源码编译的库文件了,这部分我大概有轮廓了。

回复 网友B:
关于自己在linux下编写的驱动如何和qt联系起来我还是先看看基础知识吧,还不大明白

楼主(2012-12-07):
嗯,一周年了,这个问题大概的也理解一二了。等十周年了,会不会精通啊

网友C:
你需要的答案在于编译器上!
QT是C++写的类库而已,一个GUI库,可能你没有写过GUI库可以不知道底层的细节。
QT是使用C++的编译器编译的,而C++的编译器是支持C的,所以可以相互混合使用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在QT中使用java混合编程,那肯定是不行的。哈哈。

网友D(2013-03-20):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有

7楼的回答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