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TFT屏(320*240,3.5寸)驱动IC有哪些?

楼主(2011-12-20):
最近有一款设备上要用 TFT 做显示,查了半天发现带驱动的 TFT 都贵的要死,于是就想驱动这一块自己用驱动芯片实现(CPLD、FPGA我只是业余水平,这个产品上不能做试验),查来查去,好象 SSD1963 用的挺多的,30块的批量价格,SSD2119 好象也有,但不多,价格不详......

哪位兄弟知道点行情的,透露一下......

网友A:
320*240的3.2寸的CPU接口屏多年前就数不胜数了,
3.5寸以上的应该也能找得到。

更大分辨率的话,还是用专用驱动芯片或者带LCD控制器的ARM做方便。

楼主:
带驱动的找是能找得到 —— 但稍微正规点的公司报价贵的吓人(TFT3224BS-3.5,武汉谷鑫科技,320.00!你妹的这不是抢钱么?)

如果是这个价格,我们做的产品根本挣不到钱,我查了下,SSD1963 单芯片好象就可以驱动 TFT 屏了,再加个3.5的屏怎么也不会到200吧,这样还能勉强挣点钱。

网友A:
笨。
那些用CPLD做驱动板的一律无视他啊
那叫个P的“带驱动”?搞技术的还买这个?

楼主:
X兄指点一下,有啥便宜好用的方案(不能让CPU去刷屏) —— 最好是类似 SSD1963 一个芯片(外挂RAM也能接受)的方案,主流点的、供应渠道好点的。

网友A:
1、3.2寸及以下去找手机屏,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屏的整体价格50元以下;
2、大屏静态菜单可用安防内的一些OSD芯片,其显示方式是图片+OSD字符+视频窗口,只要接SPIFlash存字库和图片,连RAM都不需要扩,驱动板价格可以控制在50元以内;
3、带LCD控制器的低端ARM,必须外扩RAM,一般还需外扩程序ROM,驱动板价格也可以控制在几十元以内,还可以直接做成带有别的功能的完整终端;
4、CPLD+RAM,只是用来驱动屏,还必须再加CPU才能构成系统,但显示适应面灵活,驱动板整体价格肯定在百元以内,而不是什么320元。
5、成品卫星接收机、机顶盒、MP4、手机等方案,功能、性能相当强大,价格及其低廉,但你不一定搞得到。

总之,最简单的还是手机屏,谁都能上手;后面的难度依次增加,需要一定的开发时间,自己看着办。
比如只要做10个,当然是林肯花3200去买成品省掉开发时间和费用;但如果是1k、10k、100k,当然是自己开发、或找通用消费方案改了。
至于kk级以上数量,那就绝对是自己开模做OSIC了

网友B:
你可以找BIT1612 或是TW8817这两款做TFT3.5“屏非常好!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 =!!RM68090 320*240解析度。IC很便宜的。只有几块钱吧。是玻璃贵一点。但加起来(3.2“玻璃+IC)也就几十块钱吧。手机用的不都是这个价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可以推荐一下“大屏静态菜单可用安防内的一些OSD芯片”型号吗?我也正好想用单片机来驱动TFT的5寸屏,谢谢

网友E:
楼主可以联系我,有3.5寸你需要的屏,不需要外挂SSD1963,价格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QQ:369122197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量还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F(2012-04-12):
回复 楼主:
看看我们公司的,3.5寸。165,还能存图片

网友G(2014-04-15):
RA8875  与  单片机通信  直接点亮彩屏

网友H:
arm9 at91sam9x35 几十块钱吧,可以支持到7寸 800x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