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启动太慢

楼主(2011-12-21):
我用的是C8051F120单片机,选用12M外部晶振,每次从上电到进入正常工作,要等待半分钟之久,进入工作状态后一切正常,程序很简单,道理上不会造成启动慢,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程序
再慢也不可能要半分钟的

网友B:
复位电路焊错电阻了?

楼主:
水平不够,找不出来啊。就是对端口、计数器、振荡器、中断、DAC、看门狗赋值,其他都没做。

楼主:
刚才用表测量复位脚,1秒钟不到电压就到位了,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1# ccsybl 可能时钟配置问题或者看门狗问题,上配置程序

楼主:
主程序入口部分
void main(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Reset_Sources_Init();

    Oscillator_Init();

Port_IO_Init();

    Interrupts_Init();

    DAC1_Init();

    PCA0_Init();

    SFRPAGE = SFRPAGE_SAVE;

    while(1);

网友C:
顺序如下:
1:禁止看门狗
2:Oscillator_Init();
3:Reset_Sources_Init();
4: 。。。。。。。。。。。。。。。
5.。。。。。。。。。。。。。。。。。

网友D:
注意中断的动作,还有复位,都会引起这些问题,要验证也简单,中断计数一下

网友E:
这个问题,在其它MCU里遇到。
有些MCU,上电是内部的低速RC振荡,要切换到高速振荡需要延时,这个延时程序要注意重新计算,要基于低速时钟。

网友F:
c8051f里面有个晶振初始化的东西,单步看看那里怎么走出去的

网友G:
用断点仿真办法确定哪一步时间长

网友H:
时间固定不固定,很重要。

网友I:
接上万用表 需要 一秒钟 ,那应该是电路上没有连接好。  万用表接上后,电压档的电阻成了接地电阻,还需要 1 秒钟 ,说明 原来的复位 电路没有接地电阻。

网友J:
从硬件来讲:查复位电路部分,是否电阻或电容弄错了参数

网友:
要不看看 晶振一上电就起振了么

网友K:
不可能那么慢~~~lz应该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L:
几点建议:
1、老规矩,有问题先从电源查起。检查芯电源电压。有无缺地,缺电源问题。
2、用一个按键代替复位电路。可以检查复位电路问题。
3、用万用表测量晶振脚对地电压,正常应该是电源的一半。尤其要注意,程序从上电到正常运行的电压变化。
4、重建一个软件项目,只是上电后让指示灯闪烁。
其他:换换晶振之类的零件。
先试试这些吧。再不行就找程序匠人问问。

网友M:
前来观望

楼主:
谢谢各位,最近很忙,没时间找问题。好像还是程序编制的技巧有所欠缺。

网友N(2013-08-18):
应该是晶振启动太慢引起的,可能是晶振的匹配电容不合适,或者晶振本身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