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问题

楼主(2011-12-21):
(无正文)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网友B:
2块板子的连接处打1.5mm的过孔,2块板子的连接线从过孔中间走,并在在2块板子上都放上连接座子。
这样可以做到有问题掰断板子 用插座连接

网友C:
用KEEPOUT 在两个板子直接,那个是V-CUT

楼主:
那得打一排过孔啊   KEEPOUT 是怎么回事啊  对是V-CUT

网友B:
V-CUT不适合你,
V-Cut是板子切割一刀,侧面看是V型 轻轻掰就断开了。

楼主:
为什么不适合啊   那V-CUT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B:
Vcut都割了一刀了,走线怎么过???还问为什么
除非就是2块板子拼接的地方VCUT 留个1-2cm 打过孔 过孔间走线 但是这样板子强度不牢,还不如我之前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