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小车讨论

楼主:
菜鸟最近在研究RF无线遥控小车,有两种方案和构思,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1、传统意义上的发射一个芯片,接收一个接收IC+一个主控IC来实现,不知道发射和接收除开PT和SC的,大家还有没有见过其他的实现此功能的方案?
  2、有没有只要一个发射IC,接收控制集于一块IC上的芯片来实现无线遥控小车的方案?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哈,给点建议

网友A(2011-12-21):
我的那个玩具车里面就一块芯片,接受或发射在一起用wifi无线模块这个怎么样!

网友B:
玩具类无线频段不能随便用的,截图給你看,这个是国家规定的

楼主:
wifi无线模块成本有点高吧
不过这个频段是得注意
呵呵
谢谢啦,继续给力!

网友C:
超再生收发+TX/RX主控。
最简单的方案: 标准IC, TX2/RX2

不要用49M了,FCC过不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指教
祝各位圣诞节快乐

网友D:
简单功能的话,用PT系列遥控编解码芯片即可,成本很低,如果需要复杂的功能,那么需要采用MCU用软件编码配合无线数传信道来实现,但成本会高的多。

楼主:
哇塞,能得到春哥的指点真的是荣幸之极啊,谢谢啦春哥!

楼主:
但是我想做一款可能比较复杂:
同频4车遥控玩具小车,四辆小车同时一起玩不受干扰,并且可以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加速前进、加速后退(有八个等级),假如可以实现这个那不太好玩了,比赛就更灵活啦,
希望各位多给意见哈

楼主:
继续给力啊!求助求助!

楼主:
:dizzy:继续给力!继续求助啊

楼主:
难道没有做遥控玩具的大侠吗?求助呐!

网友D:
多机同时工作不可以同频,必须分割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