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文件系统

楼主(2011-12-21):
现在已经在板子上成功抑制文件系统,能对SD卡进行读写,对SD卡进行写入的时候,写一条完整的数据,开文件,写入,和关闭,耗时在几百个ms,有没有什么方法(不用Fats32文件系统或者其他的方式)写一条完整的的数据时间控制在10ms以内,每个采样数据是间断的过来,大约40个ms,所以写入也是间断的,实时的要求比较高,高手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了。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先在RAM中开一个缓冲区,等积攒到一定数量的数据时,在空闲时集中把缓冲区中的内容写入SD中,缓冲区的大小要根据你采样数据到来的速率选择。

楼主:
没有找到好的答案,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对实时写入的要求比较高,现在用的网上下载的fats32文件系统,如果就一般的对实时要求不高,这个fats32完全可以。
现在采样的周期是确定的,大约40ms。其中有30ms cpu可以做其他的事,目前测定将一组数据写入SD卡,需要150ms,这样采样就间断了,我想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数据写入SD卡的时间缩短,一组数据很短,最多150字节,不影响数据的采样。

网友B(2012-04-17):
多线程,队列。

比如要求1ms写一个字节,但文件系统这边,写一个字节是1秒,写1K也是1秒。

那么,当收到第一个字节时,先去写,等1秒后写完,队列中又收到了1000个字节了,
于是一次写入,花了一秒回来,又是1000个字节。

当然,如果文件系统的能力低于1000字节每秒,那肯定是不可能完全任务了。

另外。FAT文件系统都是512扇区的,在上面的基础上再想办法做下对齐,性能可以再次提高 。

网友C(2014-08-30):
我也在用SD的文件系统,有个很奇怪的问题,不加断点程序一直跑之后把用电脑读SD卡里面的文件是空的,在 f_open函数和f_write函数前面加断点发现f_write执行完以后 fsrc.fsize的值是正常增加的,但是f_open执行完以后 fsrc.fsize会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啊
f_mount(0, &fs);//注册工作区
    Can_Delayms(1000);
    f_chdrive(0);
    res = f_open(&fsrc, "obd1.txt" ,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FA_READ);
            if (res == FR_OK)
            {
              sd_wrnum=0;
              Can_Delayms(100);
              res = f_lseek(&fsrc, fsrc.fsize);
              Can_Delayms(100);
              if (res == FR_OK)
              {
                  res = f_write(&fsrc, sd_write, sizeof(sd_write), &bw);

                 if(res==0)
                  {
                    if(bw!=sizeof(sd_write))
                    {
                      res=f_close(&fsrc);
                      res=f_unlink("obd1.txt");
                    }

                  }